e47a电池适配器单用都正常一起用就大短路求帮助

楼主(2014-12-09):
e47a单用适配器和单用电池都正常两个一起用就大短路 求思路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电路和电池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放点管子,还一个是AC/DC的开启模式

网友:
查保护隔离部分

网友:
保护隔离有个MOS管坏了

网友:
保护 隔离  量一下  那几个  P 管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