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50 大小写可以切换 内屏不显 有没有一个修好过的人

楼主(2014-12-09):
东芝C850 大小写可以切换 内屏不显  外接花屏  俺道理说应该是显卡问题  AMD大显卡  由于上次修了两台没好 估计换了显卡都不一定会好 所以没动它  论坛好多人没修好过 还有个接到20多台都没修好过一台的 有没有一个修好过的人  求指教

网友:
显存可能性大  或者先刷个BIOS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

网友:
显卡  重置  一下

网友:
这两年 东芝的本修得有点少

网友:
只有尝试才知道  显卡重置下

网友:
换了才知道啊,说不定你的就好了呢

网友:
有图纸的机器吗?检查所有有关于显卡和屏显示电路。。。

网友:
AMD的机子      显卡没法的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反正又不吃亏   重值看下

网友:
20多台、?怎没让我接到呢。。。。,无语

网友:
我修到过,也是键盘能切换,就是不亮,是显卡时钟没有

网友:
重换显卡不行,那就搞显存啊……

网友:
显卡缺某一项供电也会这样的,再就是抓下屏的EDID#信号。也排除屏,或者屏供电的问题,再就是花屏,大概也显卡芯片本身或许有关系,要么你就找找看看有图吗

网友:
显存机会大

网友:
显卡供电不稳定,地址线、数据线断线或有短路

网友:
屏线是没问题吧?查一下EDID

网友:
重做显卡,,,应该可以好

网友:
风枪吹吹。。。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问题,LZ修好了麻烦告诉下

网友:
重做显卡应该可以好

网友:
AMD 的BIOS 一般都坏的比较少吧, 应该是显卡~

网友:
这个好没碰见过 下次注意

网友:
就算知道不好也肯定要先搞显卡啊

网友:
zheneng 丛植下球 试一下

网友:
拔下来重做啊,什么都不干就上来问

网友:
没碰见过啊, 20多台没修好,这不可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