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示波器快修三修B470掉电

楼主(2014-12-09):
地点:兰州时间:2014-12-9
维修员:提拉米苏102
型号:B470
故障:0.8A掉电

据客户说,机器已经在2家修过,那我就是三修了,说实话心里没底
虽然咱兰州人不怎么祸害下家,但是已经三修肯定也不简单,
拆机器的时候发现上家确实山寨,螺丝都打错的多,

拆出来主板就傻眼了,
CMOS电池都是焊上去的,
CPU供电附近的王八壳子更是惨不忍睹,
有个小IC的周围阻焊漆都没了。。。。

现在就怕做手脚。。

上个图给大家观观。。

既然是三修了,那也懒得打阻值了,
直接上电,果然0.8A的时候电流表CC灯闪烁,
然后掉电到0.13A

因为三修,报价320,

有了价格就有了动力,

既然是掉电,就从那个先掉电来测,
打开宝贝示波器
CH1和CH2设置好,
对比CPU供电(因为王八壳子被修过,所以首先看VCORE)
和内存供电,

忘记拍图了,哈哈哈,
山寨个图给你们看,
很明显VCORE直接掉0了。
验证是VCORE出问题,再把VCORE和5v待机进行比较

原谅我的山寨!。。。

在VCORE掉到0以后,5V被拉低,几秒后回复正常,
所以会出现前面的掉电掉到0.13A

找到图纸
这个笔记本采用2路CPU供电加一路集成显卡供电,
其他一路空余没有使用,

最上面那个图中 PU4405的8脚小IC
就是焊盘都掉的那个,是集成显卡供电,
示波器测试集成显卡供电
没有发出电压,但是CPU本身的供电有出来,

芯片周围和IC本身已经看不出那个是第一脚了,
检测了下VCC供电才找到的第一脚,,,
根据图纸可以发现
第八脚是DRVH
也就是上官的控制级
示波器上官打波形,

(图是盗来的,,,再次原谅我吧)
这一看就是没有上官的波形,

抄起风枪,吹下上官,
加焊油从新吹上去,
上电,已经不掉电,

再测上官波形。

(PS:这次是自己的。。。。不要打我,之前没想着修好这个机器所有就没拍照。。。)
再测电感,已经起了电压。

顺手打EDID波形,

已经亮屏,
总结,这个机器难度不高,原故障可能仅仅是mos管不行了,
但是上家换这种管子的技术不行,导致了这样的故障,
行业还是太多的山寨选手。

好了,不说他们了,钱赚到就可以了

发帖不易,大家不要吝啬加分哦。
反正又不扣自己的分,

这里是图纸,

网友:
伙计干的不错……

网友A:
楼主搞的波对比看不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的波对比看不懂呀!!

这个很好理解的,这里楼主搞的掉电波形对比是在同一时间段和周期内来进行的,由图中可以看出CPU主供电电压波形是由正常值瞬间掉为OV伏左右保护,而待机5V电压波形是掉电为低电平OV左右状态后几秒钟内恢复正常值。

网友B:
修掉电有一手啊,不过最近来几张硬盘图片啊,

网友C:
待机5V也掉,不是待机有问题吗

网友:
向高手致敬  我也需要多家学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掉电有一手啊,不过最近来几张硬盘图片啊,

....之前添加的图片没用,点错了全部添加进去了发出来的时候才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5V也掉,不是待机有问题吗

不是5V待机的问题,是因为VCORE的掉电引起的

网友D:
手绘的示波器图片 虽然粗糙不过看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绘的示波器图片 虽然粗糙不过看着还可以……

哈哈,没想到能修好。。。所以都没拍图。。

网友E:
底下那些图片是干啥的?波波用的挺好!

网友:
铁管子着实不好换。。。。。。

网友F:
修主板电路能报320,,那真是天价了

网友G:
楼主自己都那张图 怎么看是 待机芯片的跳脉冲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底下那些图片是干啥的?波波用的挺好!

。。。。那些是我发错了。。

网友H:
呵呵 修得不错 有波波凶器就是好 分析得很到位 这是一针见血的维修吗 还是中间省略了一万字 你们那边还好吧 我上回修了个不知几修的 里面CPU 内存都换啦 成本过高不修了 那人在邯郸放过 真是好不地道哦 呵呵 整了这么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主板电路能报320,,那真是天价了

比较好几修了。。。害怕难修还没价格,所以报高爱修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自己都那张图 怎么看是 待机芯片的跳脉冲模式。。。。。。。。。。。。。。。。。

。。。。。。。!!绝对不是相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 修得不错 有波波凶器就是好 分析得很到位 这是一针见血的维修吗 还是中间省略了一万字 你们那边还好吧 ...

算是一针见血把。反正这个机器刚拿来的时候放了一天没管,三修想想都头疼,昨天刚好早上没事,拿出来准备大干一场,谁知秒杀了

网友:
示波器修掉电   还是可以的  就是有的时候比较麻烦

网友I:
好像很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像很不一样的

....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I:
和用万用表修了

网友:
东西很好,谢谢!

网友J:
楼主,请问一下用示波器测内存波形是测那一角,本人正在学用示波器,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说实话,你这山寨图配上你的文采,比好多人的好,,不错,顶,,

网友K:
童鞋,,能说说双踪法怎么判断哪个先掉吗,,是直接为掉到0V就是先掉?

网友:
那种乌龟壳确实不好焊

网友L:
这个不错啊,就这样赚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童鞋,,能说说双踪法怎么判断哪个先掉吗,,是直接为掉到0V就是先掉?

童鞋貌似不是很好听吧?

掉0不是先掉,而是先被保护。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楼主,请问一下用示波器测内存波形是测那一角,本人正在学用示波器,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你说的是内存数据还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5V也掉,不是待机有问题吗

待机是掉电后被拉低的,然后有恢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和用万用表修了

各有各的优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不错啊,就这样赚钱了

秒杀一台机器需要积累多少经验

网友:
这是通病了,我碰好几台都这里铁壳场管烧了,不过悲剧的是连带CPU一起干掉了

网友:
又是一个抓波高手啊!!!好羡慕啊……

网友:
I 服了 YOU   这图整的,但是楼主技术不错哦

网友:
铁管差不多都会往那搞,但换好就要技术了

网友:
向高手致敬.......

网友:
这种乌龟壳确实不好焊的!得下点功夫才行的。

网友N:
楼主运气真好两家都没修好的你就搞定了

网友:
铁壳管有击穿的,芯片,MOS管一般全换新比较保靠!

网友:
轻松一打波 钱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运气真好两家都没修好的你就搞定了

修版笔记也不能靠运气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网友:
如果没示波器,这个没法修哦

网友O:
传说吹这管子温度不宜太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传说吹这管子温度不宜太高啊。

我一般是400度加4档风力

网友P:
引用 网友F:
修主板电路能报320,,那真是天价了

320还天价啊,直接客户这三修机算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320还天价啊,直接客户这三修机算便宜的

二修应该报这个价格的,三修报低了

网友:
我的波波呀,坏了。返厂了。

网友:
用示波器事半功倍 可惜我还不太会怎么用

网友:
干的不错!能修好就是好样的

网友Q:
就是重新安装下上管吗?  也不对啊如果上管G级悬空了那不就啪啪烧后继吗? 性能不良?

网友:
还好上家没做手脚 不然就难修啦 有示波器做维修还是给力啊 还有价钱也给力 LZ技术也OK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就是重新安装下上管吗?  也不对啊如果上管G级悬空了那不就啪啪烧后继吗? 性能不良?

这个我也有疑问,我怕不是悬空而是性能不良,那样可能就要返修了。

网友:
额 又是示波器的杰作,我刚从热心网友那弄来一大堆示波器教程正在自学中。

网友:
高手是高手,问题是我们这些低手不会用示波器的,咋个修呀

网友:
铁壳的管子,确实不好焊接,上次遇到铁壳管下面烧了个洞洞,没修好。

网友R:
首先我想说的是你幸苦了。发帖子不容易。。。但是我要纠正楼主。 这个波形不是上管G级波形。是电感前端波形。。。。。。这个波形上管G级是正常的   不是你所说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说的是内存数据还是电压。。。。

两个麻烦楼主都说一下,

网友:
这种机器最近修得挺多的,除了cpu核心和核显供电故障之外还没有遇见其他故障的。。。

网友S:
三修的机被楼主秒杀 到底是你技术好呢 还是你技术好呢  不过上管没波形 怎么想是换上管的 怎么知道是上管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首先我想说的是你幸苦了。发帖子不容易。。。但是我要纠正楼主。这个波形不是上管G级波形。是电感前端波形 ...

本来想找个板子抓个波再给你发个图的,正好没主板了,哎,不过这个绝对是上官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三修的机被楼主秒杀 到底是你技术好呢 还是你技术好呢  不过上管没波形 怎么想是换上管的 怎么知道是上管坏 ...

为了追求稳定性,我应该是把这个MOS管直接换了的,但是当时只是为了实验下是不是MOS管没焊好,结果就好了,偷懒没有换

网友:
谢谢楼主,好心分享。受益良多。

网友:
你在兰州那里  有木有  联系方式

网友:
铁管子有时候 不注意会焊不好!

网友:
同学谢谢共享

网友:
山寨图的解说还真有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