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 AMD独显加电1.3A

楼主(2014-12-09):
这个板子遇见好几个了 最后都是修不好 开始以为是北桥问题 换了个新料还是不行 BIOS资料刷过 CPU已经发出ADS#寻址 就是抓不到内存 内存上的SPD正常总线电压也正常 供电 基准 时钟 打值都是正常的 求大神们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谢谢
cpu

网友:
CPU有没有换过 这个板北桥问题多

网友:
干北桥吧 干一个好一个

网友:
都换完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如果没有别的思路情况下,建议你还是再换个桥,因为这款机型桥最容易坏的

网友:
这种机器 就是这样 考研我们的 耐心 不行就换之算啦 不好搞得

网友:
北桥和CPU 这两个都换了 肯定好~

网友:
北桥又换了一个 还是1.3A 卧槽

网友:
这板子 恶心人 ,。楼主事先 风枪加热下 排除下

网友:
北桥问题多,今天我收了一台也是弄了北桥就好。仔细检查一下PC板有无脱漆掉点。

网友:
干北桥吧

网友:
没有脱漆掉点的 这个板子已经取消了 这个板子如果能找出毛病 我手上还有好几片 都是卡在1.3 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稳压电源试的还是电流表试的
换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cpu换过吗? QL系列的U容易坏。这个机子的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
我遇到过差不多三四台 最开始用风枪吹北桥能显示。 加焊北桥电流就1.3-1.4-1.3 基本也是卡在1.3上。 重置北桥还是一样现象,北桥阻值也正常也不短路。 后来加焊显卡换CPU刷BIOS加焊CPU座同样问题。 换过几个拆机的北桥也是同样问题。 最后都放弃了。真是无解啊

网友:
直接做北桥吧

网友:
呵呵,楼主用原装适配器试下!

网友:
真想知道解决问题,不行就把板子发给讯维看看,我有时候也是!实在解决不掉,遇到几块同样的问题,但自己又想知道问题。我就发那边去,

网友:
这机器就北桥,显卡,还有显卡供电最爱坏

网友:
不行就搞显卡嘛,至于独显供电 坏了还是能开机进系统 就是没有背光和图像

网友:
这个机器我记得修了很多。。有北桥 也有显卡。。。

网友:
多刷几次有可能问题能够解决

网友:
建议再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我手上有几个 都是一样的,,,没有修好 现在还在这里。。求解啊

网友:
北桥坏,遇见过多台

网友:
楼主修好没,以前遇到也是加热桥可以显示,加焊桥就卡1。3了,不过幸运点,换桥好了

网友:
这机器北桥显卡都爱坏

网友:
楼主说:已经发出ADS#了我建议你放弃吧,很难修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显卡 注意一下显卡供电机的是sc470

网友:
新手坐等楼主答案,修好了一定要说下什么问题啊

网友:
关于惠普4416s显卡虚焊屏不显示。黑屏加焊过显卡。用一段时间后。故障依旧
求关键测试点。测试思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