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独显BIOS

楼主(2014-12-09):
e431  独显BIOSe431  独显BIOSe431  独显BIOSe431  独显BIOS

THINKPAD E431 NM-A043 REV1.0 4M PCH BIOS U6.rar

THINKPAD E431 NM-A043 REV1.0 8M PCH BIOS U5显卡N14M-GL-S-A2.rar

网友:
先下载试试  正需要

网友:
刷完不亮……一样一样的机器。版号都一样!

网友:
手上有台开机不亮的,下来试试

网友(2017-05-21):
bios 好用 刷完就开机了  原来的故障是时亮时不亮 谢谢楼主

网友:
我刷了不行电流更低了

网友:
哎,刷了还是不行,掉电

网友(2017-06-21):
刷个南桥bios要开两次才显示

网友(2017-07-25):
欲下载,可旧号不知何解登录不上,新号暂未能下载……

网友:
不知为什么,通电无显示的板,下载两个一起刷,小喜,变成要两次开机……

网友:
遇到一台时亮时不亮的下载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刷了还是不显示,用E531的就显示了

网友:
我也来试试  能不能用

网友(2017-10-01):
遇到好几台这样的机器了 时亮时不亮  难道是通病

网友(2017-11-11):
正修到这机子    先下载来试试再说

网友(2018-05-04):
资料确实可以用。之前刷了U5现象没有改变,刷完U6之后机子完美开机。

网友(2018-07-08):
       刷了不亮 都是一样的 不好用

网友(2019-10-05):
有试过的是好的。兄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