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笔记本装系统后触摸不灵敏

楼主(2014-12-09):
昨天接可一台戴尔的电脑过来装系统,装了个Win7 64位的系统。装完后发现,只要插上网线或适配器触摸板就不灵敏乱跳,拔掉就好了。到官网上下了触摸驱动和网卡驱动装上去还是不行、有没有哪位大师碰到过呀,给点思路呀 。遇到几台了都是一样的 没解决。
win7

网友:
小白的建议不知对不对:1 驱动不正确 2 系统不好 3触摸板的问题 4 EC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装系统前 你有没有试触摸板好不好用 pe里试试看好用不

网友:
本人也是用DELL的,那驱动是难装,但DELL的网站下就行,多试两嘛

网友:
看看有没有开关问问客户之前能不能用

网友:
DELL 不是原装头也有可能 驱动不对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