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天没开张了,今天终于有活了。说说今天的LA-4021P不加电到掉电维修

楼主(2014-12-09):
机型:HP2530P    版号:LA-4021P

故障:不触发

首先裸板打值没短路的地方,上电测量。发现没有3V5V.

测量脚位17脚VCC没电压,打了一下值000,看了一下周围都没问题,那应该是芯片问题。待机芯片RT8203,找了一个换上,故障依旧,我就蒙了,怎么回事???没办法,继续查,想着看一下17脚有没有电压,这一量悲剧就出现了,因为表笔太粗两脚连一块了,还冒火花了。再一看,芯片有挂了。重新换上一个MAX8734.上电测了一下3V5V电感,

    有电了。

按开关触发,跑到0.22不动了,突然又掉了。又触发了一次还是一样。

怎么问题就这么多呢。哎,不过看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最后发现CPU没供电,

一路测量18脚VIN  20脚VDD  35脚VR_ON  22脚BOOT  27脚VCCP都有电,VID组合也有高高低,就是23脚UGATE26脚LGATE没电,

又是芯片的问题???不会吧,可其他都没问题啊,想着板子这谁也不好说,换一个看呗,芯片ISL6261,找半天才找到,换好后上电触发电流一下上到0.7

这下应该亮了吧,外接试试,妈的还是不亮。运气这么差,正当我默默抗议的时候,看见旁边人在测COMS电池电压,会不会电池没电所以不开机,我就测了一下,1.8V。不正常,换了一个上去。上电一试亮了。

事真多,不过还好没问题了,招呼人来装机。我去休息会。

新手发帖,大神们勿喷。请多多打赏

一个。 + 5 很给力!

网友A:
貌似屏也是坏的,呵呵

网友B:
换了两个芯片和一个电池就好了,嗯,学习了,谢谢分享,对了,下次碰火花就不要说了哈,呵呵

网友C:
屏坏了,不修了,又没开张

网友D:
楼主怎么没有干他屏呢????

网友E:
表笔粗,要焊大头针了

网友F:
还有人专门装机尼玛我都是自己动手、也没其他的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屏也是坏的,呵呵

对,屏也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表笔粗,要焊大头针了

本来挺细的,被人弄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没有干他屏呢????

再换个屏人家不修了,那不没钱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坏了,不修了,又没开张

那不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两个芯片和一个电池就好了,嗯,学习了,谢谢分享,对了,下次碰火花就不要说了哈,呵呵

失误失误,

网友:
客气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人专门装机尼玛我都是自己动手、也没其他的人了

新来的学徒,装机还不是很熟,让人家练练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还有人专门装机尼玛我都是自己动手、也没其他的人了

不错、给小弟一点机会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知道很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错、给小弟一点机会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知道很难

是啊,我刚干这的时候一天装机拆机就满足了。所以很理解

网友H:
表笔太粗两脚连一块冒火花了,可能歪打正着了,第一次换的待机芯片RT8203本应就是坏了。

网友I:
还有专门装机的,楼主只管修吗

网友J:
不错哦,理论挺扎实

网友K:
还可以赚一笔屏,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可以赚一笔屏,哈哈

这不好说,赚一点是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错哦,理论挺扎实

过奖过奖,,

网友:
引用 网友H:
表笔太粗两脚连一块冒火花了,可能歪打正着了,第一次换的待机芯片RT8203本应就是坏了。

这不好说,我在料板上拆的,不排除你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有专门装机的,楼主只管修吗

不是啊,新来的学徒让练练手

网友:
好事多磨 够曲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啊,我刚干这的时候一天装机拆机就满足了。所以很理解

哈哈就是师傅看好我们拆机拆好之后拿给他修修好了再看一遍有经验积累自己回家研究下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L:
真是踏平一波又一波,波再多也难不到哥,厉害

网友M:
都是从拆装机开始的   记忆那段时间  血泪啊

网友N:
楼主果断 修成正果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果断 修成正果

过奖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都是从拆装机开始的   记忆那段时间  血泪啊

对啊,刚入行那时太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真是踏平一波又一波,波再多也难不到哥,厉害

过奖过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就是师傅看好我们拆机拆好之后拿给他修修好了再看一遍有经验积累自己回家研究下我就是这么 ...

对啊,刚入行那段日子是最辛苦的

网友:
要以前那样没耐心,都放弃了

网友O:
原来电池 也会导致不开机  学习了

网友P:
经验 学习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Q:
小电池应该不关事吧。。

网友:
没看懂哎,

网友:
引用 网友O:
原来电池 也会导致不开机  学习了

AMD的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Q:
小电池应该不关事吧。。

我想也是,但换个电池就ok了,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P:
经验 学习了 多谢楼主分享

大家互相学习嘛

网友:
还有学徒  装机   爽死了

网友R:
有专人装机不错啊。

网友S:
楼主做得可以啊还有学徒啊,为毛我没有

网友T:
焊两条针道表笔上就不会粗了

网友U:
呵呵~~~高手都是这样~~~修完了休息休息~~呵呵~~~我这里还有头痛的机子~~哎~~我也想修完了休息休息~~

网友V:
好久没开张,一修就一波三折!!!楼主是AMD的芯片组吗?

网友W:
这个之前我也碰上一个,一换上RT8203就烧,3.5V也没有短路,换了3,4个最后也没有修好!哎

网友X:
现在电脑自然坏的都很少了,要么是进水,要么是桥虚焊,不好搞啊

网友Y:
楼主不错吗,我开张一个月,还没一个人送机器来修,就奇怪了,机子都跑哪去了呢

网友Z:
自己手抖了吧,又怪表笔粗,哈哈

网友AA:
楼主还是蛮幸运的,如果不是擦出火花,也不会那么快就再换个待机芯片

网友AB:
唉,机子修的不多,RT8203是不是有几个版啊,

网友AC:
这久确实淡季啊,有个电脑修不错了

网友AD:
歪打正着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AE:
待机芯片VCC为0,楼主可以测下PR40两端电压,可以进一步确定芯片有没有短路,是吧?

网友:
换了待机芯片和CPU供电芯片。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支持一下,学习了!

互学互学嘛。。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有专人装机不错啊。

让刚来的学徒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做得可以啊还有学徒啊,为毛我没有

又不用交学费,免费学

网友:
引用 网友T:
焊两条针道表笔上就不会粗了

我就那样焊的,干好断了没来得及在弄

网友:
引用 网友U:
呵呵~~~高手都是这样~~~修完了休息休息~~呵呵~~~我这里还有头痛的机子~~哎~~我也想修完了休息休息 ...

加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V:
好久没开张,一修就一波三折!!!楼主是AMD的芯片组吗?

应该是吧,现在我也不清楚了,机子的拿走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之前我也碰上一个,一换上RT8203就烧,3.5V也没有短路,换了3,4个最后也没有修好!哎

那是不是哪还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X:
现在电脑自然坏的都很少了,要么是进水,要么是桥虚焊,不好搞啊

是啊,这行现在也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不错吗,我开张一个月,还没一个人送机器来修,就奇怪了,机子都跑哪去了呢

淡季嘛,生意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Z:
自己手抖了吧,又怪表笔粗,哈哈

手真没抖,,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楼主还是蛮幸运的,如果不是擦出火花,也不会那么快就再换个待机芯片

也是,没火花还在哪慢慢找呢

网友AG:
屏坏的   客户这么用? 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唉,机子修的不多,RT8203是不是有几个版啊,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AH:
真好啊 !!还给你搭配了 一个 装机的!!好福利啊!!!

网友:
不错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久确实淡季啊,有个电脑修不错了

对啊,一天闲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歪打正着 多谢楼主分享

互相学习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待机芯片VCC为0,楼主可以测下PR40两端电压,可以进一步确定芯片有没有短路,是吧?

对,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还好不是什么信号问题,不难真说不好楼主会放在地上踩两脚。

这个真不好说,妈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我和楼主的万用表一样滴,自己焊的针,前几天崩断了,表笔粗,测不了引脚啦!
赶紧再焊针吧,或 ...

一般的电池不会影响开机,就amd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J:
对了,请教下 小电池没电一般都有什么故障啊?

AMD的就算电压都正常了也会不开机,其他的就F1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K:
艰难的维修流程,谢谢楼主,学习了。

歪打正着,互相学习嘛

网友:
详细点,容易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楼主生意还不错嘞, 我这一天啦还没个机器修

这个时候淡季,正常

网友:
歪打正着,运气好

网友:
运气好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三天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才收一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M:
老机器确实要考虑一下电池会不会没电啦

HP零纪年的机子,确实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有火花,没烧坏,运气真好

这个真是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楼主很厉害吗,顶一下

没有了,纯属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G:
AMD的就算电压都正常了也会不开机,其他的就F1报错,

谢谢,记本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O:
修好就是好样的

对,不修好说什么都是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新手帖,不像吧,都招下手了

真是,那个是刚来的让练练拆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Q:
你那个CPU供电芯片多半是你测17脚电压的时候烧了的

我觉得也是,不然应该不会同时这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R:
看你这么爽,你家人知道吗,,呵,我这还要自己拆自己修自己装

装机也不累,就当练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S:
哈哈哈,你打算报多少。主要是人家屏也坏了。维修病不复杂,只是你表笔一定得自己做,这个很重要

报了150,没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T:
这不是AMD的啊 怎么电池不亮

这个我也在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屏坏的   客户这么用? 不换?

就一条线也没多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真好啊 !!还给你搭配了 一个 装机的!!好福利啊!!!

新来的学徒,

网友:
没什么经验,运气好

网友AU:
一看就是大师傅了,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U:
一看就是大师傅了,技术不错

哪是,还是新手呢

网友:
技术还是很好的,我们小小白不能比

网友AV:
如果只是单纯让小弟装机的话,就有点坑爹了

网友AW:
现在生意 笔记本维修的生意越来越难作了

网友AX:
屏好像是坏的,又可以赚一笔了 楼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V:
如果只是单纯让小弟装机的话,就有点坑爹了

那肯定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X:
屏好像是坏的,又可以赚一笔了 楼组

关键是人家不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Y:
新手路过学习了

大家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W:
现在生意 笔记本维修的生意越来越难作了

确实不好做,生意不行还报不上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