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米2不充电

楼主(2014-12-09):
小米2不充电

网友:
什么东西说清楚哇

网友:
我搞不充电的都是插上5V后量一下,看看是负极断线还是正极断线,负极断我就飞线到尾插的铁皮壳上,正极的话看看焊盘有没有掉,没掉加焊,掉了飞线

网友:
二手说的意思就是飞线啊 !!!

网友:
看看是什么东西了

网友(2015-01-17):
什么东东,一点价值都没有!!

网友:
搞得那么神秘 不敢下 浪费下载分

网友:
学了了 不容易啊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2015-09-23):
还是不敢下

网友:
这个估计是焊盘断线飞线的吧。

网友:
说清楚点啊~!就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