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掉进水里开不了机了,大电流维修

楼主(2014-12-09):
苹果4s掉进水里开不了机了,大电流维修一列

开机原理

    AP应用部分:电池可以给AP电源管理器U48_AP供电,电源输出1.8V_ALWAY可以送到开机触发脚,当按下开机键,在低电平触发电源控制各组电压给各个模块供电,正常供电后,CPU满足频率24M行为工作时钟。

    电源为了给CPU输出复位RESET信号1.8V,CPU在会60MS内完成复位动作,当满足供电、时钟和复位后,CPU开始读取NAND FLASH(字库)内的DFU程序,并运行之,如果NAND FLASH有FA1与FA2系统,则DFU系统会在自动引导运行操作系统程序,进行开机自检,完成自检后,CPU输出开机维持信号会给电源管理芯片,在AP电源管理持续稳定的输出电压。

    RF基带部分:电池给RF电源U9_RF供电,AP电源U48工作正常后,发送RESET信号给RF电源管理芯片,同时CPU发送RADIO-ON上升沿信号给BB(基带)电源,BB电源输出各组电压给RF各IC,当BB满足供电,复位和时钟后,BB开始读取NOR FLASH内部程序,并运行之,直到开机完成,进入待机状态。

1、电压实测:

    A4cpu的工作电压,一共有以下8组,以下任何一组电压不正常,手机不开机,无电压输出,查电源U48_AP,有电压,则A4虚焊或坏。当然,无电压的情况下,还必须检查其阻值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顺藤摸瓜一路查下去。

电压                        测试点
PP1V8-SDRAM        1.8V      C218
PP1V1              1.1V      C6
PP1V2              1.2V      C169
PP1V8              1.8V      C165
PP3V0_IO           3V        C49
PPCPU_CORE         1.1V      C269
PP3V0_VIDEO        无        C26
PP1V2_SDRAM        1.2V      C162(电压由U7转换)

2、复位RESET  1.8V  TP6

3、时钟24M 0.9V  R40\R41

24MHZ时钟2路信号经R40\R41输入到CPU的A12和B12脚,正常电压是0.9V,如果R40和R41这2个电阻测试点升高成了1.5V电压,则电阻虚焊或A4虚焊。

字库硬盘供电:PP_3V0_NAND  3V  C69

网友:
大电流 还是很常见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