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与可控硅调压器如何接啊?

楼主(2014-12-09):
我自己做了一个bga预热台现在温度上升太快,20度能到50度左右   我想加一个可控硅调压器   我是用温控器+接触器连接的   不知道这个可控硅调压器接在哪里   接触器下面接可控硅然后再加发热砖,还是接触器上面接可控硅呀?  我怕接触器下面接可控硅   可控硅再接负载 容易烧可控硅  请教大家了

网友:
有没有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这样不行吗?

网友:
最简单的方案。直接买一个SSR电压输出温控器,配合直流控交流的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