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U 版号DAOLV3MB8FO REV:F BIOS

楼主(2014-12-09):
我的故障是开机不显电流0.68不动PL1无电压(好像是集显电压把)   刷这个BIOS成功亮机 但PL1还是没电压  不管了能亮就行

U19 25X40.zip

u20 t430u.zip

u23 t430u.zip

网友:
你刷了哪个啊

网友:
刷那个啊?我也有一台。

网友:
shua的哪一个啊?

网友:
主板三个BIOS   哪个对应哪个啊,,楼主写清楚点吧

网友(2015-01-24):
xia lai shi shi

网友:
撸主是刷了哪一个?还是EC的?

网友:
我试了 刷那一个也不亮

网友:
三个 都要刷吗

网友:
第一个看得出来 , 最后两个那个对应那个啊

网友:
我的机器故障是报2200错误

网友(2015-03-13):
三个同时刷了都不亮,用别的可以亮机,得开次机才显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原厂的,谁有,给个链接啊

网友:
我的是U490U的机子,开机电流650MA到800MA的样子,电流乱变化,装不装内存都一样,刷了这个U20机子显了,谢谢一楼

网友:
先刷个U20试试

网友:
刷了一个都不好使

网友(2015-04-25):
wo我刷了也不行 啊

网友:
你刷的是哪一个 啊

网友:
应该刷应该就可以了的吧,3个太浪费积分了

网友(2015-05-25):
楼主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我的0.7要刷那个

网友:
BIOS机比较老找不到U20 的这型号想刷个试试我的跳到0.9还是不显 加焊显卡故障依旧。。其他2个都刷了就U20没刷 。==刷个试试

网友:
想在问下亮机 什么电流、、

网友(2015-07-06):
我的0.7多 刷几个了  没分了

网友:
故障跟你一样 刷u23 好了

网友:
我想说楼主就不能打一个包吗?两个也行啊,15分啊!还不知道能不能修好一台机器.

网友:
我刷了试了,第一次开机不亮,第二次才亮,进BIOS不能改系统日期和时间.

网友(2015-08-07):
楼主的这台机器是集显机器还是独显的???

网友:
你的是不是因特尔集显的???

网友:
我这个一样的版号0.85不过下载了看看。

网友(2015-09-07):
0.68A到0.8A乱跳到0.6多停住,刷下都不亮,故障一样。

网友(2015-10-14):
我的刷的你的BIOS 机器是亮了 但是机器现在是第一次开机不亮 之后就亮了,但是开机亮机2分钟左右关机,再开就是第一次不亮,关机再开就亮了,应该就是BIOS事,

网友:
我这个机器也是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不显,不显的电流是0.68不动,刷了楼主的BIOS,就是U23那个。可以正常开机了,每次都能开机。亮机也快了。但是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只认2G内存,用他原机的4G内存开机报警。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7-06-18):
楼主不地道,刷的那个也不说清楚,3个全下载下来要不少分呢

网友:
我的也不行,u20坏的

网友:
我的只有一条内存可以亮,别的都不行,刷u20,不亮了,这个真不行

网友(2017-07-31):
楼主的BIOS刷了可以亮机,但是没次要开两次机才能显,

网友:
楼主这个是独显还是集显的 电流0.6几刷的哪一个

网友(2017-09-29):
一般刷U23-4M BIOS完美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