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进水修复

楼主(2014-12-09):
这些图片可以看出进水还是很严重的 清理之后上机发现电池不充电 下面是对这个机器充电电路的分析

图片 实测充电芯片的条件ACDET2.63V 芯片手册说明这个信号表示适配器插入应在2.4v以上 下面再测第5脚ACOK这个信号为低电平电池可充电 后续的待机也可以输出 要使ACOK为低电平那么ACDET必须要在2.4v 下面是第10脚LIM充电电流设置实测3.3V

图片这个是电池接口 这个接口有3个重要信号 一组BAT_CKL BAT_DAT这个是一组系统管理总线 用来检测电池电量等 BAT_IN#电池插入检测 这3个信号分别为3.3v 3.3v 0v 是正确的  当这些条件都满足后EC会发出PSID_EC到适配器 提高功率开始充电
实测这个信号3.3V 正常 测到电源接口阻值是发现无穷大 仔细查看有断线 飞线之后测试机器已经正常充电了 下面是修好之后的板

网友:
先原理分析然后动手,嗯,好习惯。改变第10脚LIM充电电流设置电压,会调整充电电流吗?

网友:
进水就是腐蚀断线,

网友:
第一眼已经没救了

网友:
好在只有小板进水

网友:
原理分析的透彻!细心修得好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