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C520单电池开机闪屏,适配器正常。

楼主(2014-12-09):
一台三星RC520笔记本单用电池开机闪屏,插上适配器正常。外接也正常。NEC大电容已经换成四个小电容,屏也换过闪。就差屏线没换了。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4-12-10 22:29):
已经修复,后来电池后机后用示波器测屏接口的每个脚,发现有个脚电压不稳定,跑线找到为MOS管转换了出来的电压不稳,换掉故障解决。无图无点位差点放弃了。

网友:
屏换了一块,卡在进系统界面不闪了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真心没有遇到过 感觉和hp 插上适配器 机器就慢 有一样的感觉

网友A:
你用六个330就行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CPU滤波问题,加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六个330就行了

已经搞掂,是屏供电不稳造成的,这机没图没点位差点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