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联想

楼主(2014-12-09):
有人知道G470待机芯片的行号么,我的烧糊了

网友:
em eg 图纸上是8205,你到强大的迅维网下个图纸一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RT8205EGQW_WQFN24_4X4

网友:
51125可以用

网友:
51125 就是这个芯片啊。。。。

网友:
TPS51125 绝对可以待用

网友:
我有这个板子 好像是EN=什么 51125的 好像是 先换上试试

网友:
上面说的两个都可以

网友:
8205e    和51125 都可以

网友:
TPS51125 绝对可以

网友:
51125我有现成的主板~

网友:
做维修的一般都有51125    原机的是8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