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IN,故障没待机电压

楼主(2014-12-09):
今天修一台华硕K40IN,没待机电压,测待机芯片RT8206A的VIN,没主供电,公共点电压正常,然后查j8110跳点,发现氧化,清理加焊后还是没电,可能断线了,直接从C8103正极飞线到VIN,主供电有了,但LDO竟然没有,查LDO开关,发现R8103无穷大,找了个390K的电阻换上去,然后LDO就好了,但待机还是没电压,查待机电压开关,0V,查开关电压,来自+3VAO,是由+5VA转过来的,最 后查到+5VAO与+ 5VA之间的跳点JP8103也被氧化了,清理加焊后待机有了,然后上U和内存开机亮机,真是几经波折呀。

网友:
图的顺序反过来了,看来要学习下如何传图了

网友:
先瞅在修

网友:
是应该要养成这种习惯,但华硕的因为PCB上没有元件标识,一些跳点往往容易忽略

网友:
这机子是不是进过水哦,氧化的这么多,

网友:
很有可能,不过是同行拿来的,也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