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3和g520手机进水触摸失灵秒杀维修~

楼主(2014-12-09):
华为C8813 g520进水导致触摸屏失灵,来个秒杀帖。如图,加焊该地方就好,千万不要动别的地方,以免故障扩大化~~

网友:
请问楼主这样问题遇到几例了?

网友A:
手机芯片好似比笔记本的芯片更难掌握温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芯片好似比笔记本的芯片更难掌握温度啊。

那是 这个也是考验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