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喇叭无声音 耳机正常

楼主(2014-12-09):
  我修好了  过程是这样的  原机的功放是   CX20671-21Z    我用CX20671-11Z  换上后内置喇叭有声音了,,结果耳机没有声音了,,我又换回原来的功放,还是一样  耳机没有,,,喇叭有,奇怪,,,把耳机接口拆出来   想找个换  ,,没有找到,就又装回原来的耳机接口,,,结果好了  ,,,现在怀孕是接口空焊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发生,从没遇到过。

网友A:
查音频芯片的36PIN  SENSE_A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这的脚是检测 麦克和耳机的插入的

网友B:
你翻来覆去,结果功放是好的,耳机接口是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翻来覆去,结果功放是好的,耳机接口是虚的!

呵呵  是的    不够细心就多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音频芯片的36PIN  SENSE_A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这的脚是检测 麦克和耳机的插入的

这些我都没查    修好才是硬道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