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A进水维修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4-12-09):
小米2A进水,加电短路,后用能表测量正常,这种情况属正常,这根电路设计有关,电池座和各个正极供电负载之间有一个保护电源。见下图:

一般故障不要去动CPU,CPU坏的很少,只加焊一下CPU8260A,这个CPU取下来很难装好,特别是上上层的锡点设计很变态,有时测CPU供电阻值89-100多,属正常现象,进水容易造成短路、大电流,需要进行重装或者更换不能直接飞线。详细见图:

虽然有点混乱,不过也许你也会碰到呢。

网友A:
字体太小了,看得好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体太小了,看得好难受

不会啊,放大就看得很清楚呢。

网友:
修手机一点头绪都没有!原理不懂啊,元件不认识。

网友B:
进水的地方都容易坏,不进水短路,那看短路情况了,直接对地为0大部分是供电电路上的电容,有十几的一般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地方都容易坏,不进水短路,那看短路情况了,直接对地为0大部分是供电电路上的电容,有十几的一般是 ...

说的不错。

网友:
多谢版主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