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2000DM001上电直接就长忙,短接PCB就乱码,不短接就报错LED:00000047

楼主(2014-12-09):
ST2000DM001上电直接就长忙,短接PCB就乱码,
不短接就报错LED:00000047  FAddr:FFFFFFE

-----------------------------------
如果短接PCB上电后,就会乱码,乱码的时候输入指令无反应,但USB小板上的灯会相应的闪。

-------------------------------
裸板测时,不管短不短都是这个样子:

7200.11我短成功过
关于短接这.12的盘,我短接了1--10分钟,并试过在感觉磁头正欲寻道时短接,也试过在通电前短接…… 故障依然

手里有3块同型号的这ST2000DM001,故障一样。
求解

网友:
型号和容量也认不出。

这盘怎么才能成功进入F3 T>呢

网友:
大家都保密???
我发誓,如果我知道如何进入T我肯定公开----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

希望大家都不要冷漠

网友:
这个盘短接需要掌握好时间点,就在一瞬间,楼主这个要修盘,还是要恢复数据?

网友:
谢谢小俊超版的回复
我想要数据……
客户嫌贵了直接买了新盘,故障盘留给我了,我就想试着拿它练手。

这个时间确实有点拿不准,手都快要麻死了

网友:
估计是端接点出错了

网友:
技术来说,楼主都清楚,方法也知道,至于短接时间点,只有不断的尝试短接时间,不过,这个盘的修复率是非常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