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独显(BIOS)板号LA-A321P D壳M40-70 显卡216-0856050 4显存

楼主(2014-12-09):
原机备份,亲测,换BIOS芯片也测试过的BIOS资料,确保你使用OK!!!

联想独显(BIOS)板号LA-A321P D壳M40-70 显卡216-0856050 4显存.rar

联想独显(BIOS)板号LA-A321P D壳M40-70 显卡216-0856050 4显存

网友:
有用得到的保存了

网友A:
不能用   不过内存点不亮  板子原来的能亮    大家注意下

网友:
谢谢 下载一个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   不过内存点不亮  板子原来的能亮    大家注意下

本人上传的 BIOS,经由本人更换BIOS芯片刷机测试,如有刷BIOS不成功的,请找其他原因.....

网友(2017-05-20):
下载试下,好了回复

网友:
我下一个试试

网友:
刷上去可以开机   开机速度比较慢  有个问题是  重启会不显示

网友(2017-08-22):
备出来没有用的, 就算能显示,也是慢

网友(2018-01-10):
估计下载了显示要很久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