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PT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4-12-09):
这台机器很奇怪,把内存拔掉重新安装一遍,上电可以正常跑码亮机,可以正常进系统正常操作,点复位开关重启或者点开始菜单中的关机选重启机器都能正常跑码进系统,但只要按电源开关或点开始菜单中关机,再打开开关就跑C1并反复掉电重启,掉电状态测量各电压 时钟 复位都正常!
已经去掉了COM口芯片 加焊了时钟芯片 IO芯片,故障依然!

网友:
没换根内存条试试吗?跑C1不过内存,可能兼容性不良。

网友:
换根内存条试试?

网友:
内存有问题吧

网友:
内存没问题,换过全新内存试过了

网友:
BIOS也刷过了,2.1版的和2.0版的都试了,效果一样

网友:
只要把电源线去掉再插上,这机器就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只要是关机不去掉电源线再开机就一直掉电跑C1

网友A:
先换个电源试试吧!不过内存的可能性较大。查内存供电条件。系统总线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电源试试吧!不过内存的可能性较大。查内存供电条件。系统总线电压。

全部都是对的,不管是在机器能启动还是在掉电状态下,这些电压都有!电源当然早就换过了!

网友:
我现在的思路是:在冷机的情况下这机器能开机,说明部件是正常的,在待机状态下开机会掉电,说明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状态被保留了下来,而在待机状态下只有5VSB和3.3VSB供电,能保持下来的状态一定跟这两个方向有关。所以我现在正在查5VSB和3.3VSB去到了哪些地方,全部查一遍,只可惜这板上面只有关键元件有标号,对着图纸也不好找元件,不知哪位有这板的点位图可否传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