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AF5-M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12-09):
七彩虹CF-AF5-M不触发
  简单测了一下主板没短路,就加电试了一下是不触发。没找到图纸,就看了下IO nct5532d,找到IO PDF看了下脚位定义。加电测了一下,待机3Vsb,RSMRST#,电池电压都有,南桥晶振也有电压差。就触发测,IO 29脚跳变正常,IO 28脚也有跳,在测IO 31脚电压也正常。说明IO 南桥沟通OK。测IO 30脚低电平,可还是不上电。跑线路发现IO 30脚出来的线路一直到BIOS旁边的一个穿孔点(但线路不通,这条线有一段看不到,被pci接口挡住了。),这个穿孔点另一端和一个3脚的管子相通,这个3脚的管子有个脚和电源绿相通,飞线从30脚飞到BIOS旁的穿孔点。加电试,可以触发。

网友A:
帮楼主详细说明一下吧!IO 29脚为开关针,IO 28脚为PWRTNB,在测IO 31脚为SLP-3#。IO 30脚为PWR-ON

网友B:
楼主不把故障点照相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帮楼主详细说明一下吧!IO 29脚为开关针,IO 28脚为PWRTNB,在测IO 31脚为SLP-3#。IO 30脚为PWR-ON

是这样子理解的,IO 30脚发出的PSON#信号在这里相当于拉低电源绿线电压作用,这个引脚在待机时候应该是高电平状态。

网友:
绿线断线了。感觉是比较新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子理解的,IO 30脚发出的PSON#信号在这里相当于拉低电源绿线电压作用,这个引脚在待机时候应该是高 ...

我当时回复的时候没注意楼主贴的芯片脚位图!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做的“补充”!现在看来有点多余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楼主详细说明一下吧!IO 29脚为开关针,IO 28脚为PWRTNB,在测IO 31脚为SLP-3#。IO 30脚为PWR-ON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把故障点照相出来!

手机像素不行   拍照太近就模糊了

网友:
有断线,需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