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如何救活米2砖机

楼主(2014-12-09):
不知大家怎样看待砖机?难道仅仅是无限重启、卡白米、卡第二屏?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操作不当,没有刷机成功罢了!直接进fastboot线刷便可解决!我想真正的砖机是连fastboot也进不了,无论你怎样按手机的按键,它都没法亮屏,而本教程针对的就是这一种情况。好了,不废话了

材料工具:小米2usb数据线、Mi2线刷包、导线、镊子、wn7电脑、miflash(最好用2012.09.29.0以上的版本)刷机固件什么的自己下就好,接下来遇到的对话框该怎样操作我想就没必要多讲了,想要成功就得一路允许。

步骤:
1.打开cmd   输入bcdedit/set testsigning on然后点回车(防止待会儿出现驱动数字签名问题),然后重启电脑再进行以下操作!(重启后电脑右下角会有水印,解决方法在后面!)

2.打开MiFlash.exe,然后打开设备管理器(右击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做好准备。

3.Usb数据线连接电脑端(手机端先别连接),接着打开电池盖,扣掉电池,拔出手机卡。接下来你将看到sim卡槽旁边的两个金属触点。

然后将导线一端子缠绕形成通路,将导线另一端与电池负极连接。

接下来用镊子的两个尖脚接触sim卡槽旁的金属触点(保持不动)。

最后将usb数据线与手机端连接,此时如果你看到设备管理器中将出现一个QHSUSB_DLOAD

那么恭喜你!你成功一半了!由于你的电脑装载过MiFlash,自动装载驱动会将这个设备分配到Qualcomm HS-USB QDlaoder 9008COM**   **是两个数字,电脑不同这两个数字也不同)。

然后切换到MiFlash窗口,点击F5刷新一下,接着你会看到MiFlash检测到了你的Mi2。

接下来就按照官方线刷教程进行!解压mi2线刷包————选择线刷包所在路径————点击刷机。整个过程需要一点时间,我的用了500多秒(当进度条满了,又没见到操作顺利完成千万别急,继续等待)。最后运行cmd  输入bcdedit/settestsigning off  点击回车,然后重启电脑一切恢复正常(否则电脑桌面右下角有水印)

小结:第三部对部分盆友来说可能有些操作难度,可能需要两人配合。

网友:
这招厉害哦 保留备用 希望有机会用着

网友:
上次我的小米2 恢复出厂设置就死了,无线重启,啥都不能操作,放了一晚上好了,不知道SIM卡那个点事干啥的

网友:
收藏咯!日后会用的上!

网友:
这招不怎么好使啊。

网友:
ban板砖救活大法

网友:
楼主太牛了,这样的办法都能想出来。

网友:
我的手机不是小米,不过也可保存LZ的经验

网友:
不知道进水卡再白米的行不行,改天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
我 只能说我的板砖有救 了     晚上去找找我的板砖试试   太感谢你了我亲爱的LZ

网友:
好经验,谢谢楼主分享出来。下次砖机不怕啦。

网友(2015-01-17):
这样的方法是怎么想到的,,太高超了

网友:
受教了,收藏先!

网友:
正好用的是小米,出现问题就用这招了,非常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