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好一三星S22A330BW LED液晶 接主机黑屏,不接提示检查线路

楼主(2014-12-09):
修好一三星S22A330BW LED液晶 接主机黑屏,不接提示检查线路。刷MUC好了。。。S22A330BW -M220Z3-LA3(屏号M220Z3-LA3),贡献一下

网友:
楼主好人啊,正需要

网友A:
SA系列的通病 。外接笔记本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系列的通病 。外接笔记本就行了。

外接笔记本 怎么弄?接笔记本就可以修好?

网友:
这个是不是红色壳子的那种。。。。。。。。。

网友:
这个外接笔记本咋整的 说说

网友:
可以在线刷啊,,,

网友:
三星是赚钱的机啊

网友B:
这个是三星的通病,可以在线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三星的通病,可以在线刷

怎么刷? 用笔记本双屏显示来刷?

网友:
同行拿来的,只收了40块

网友:
用好屏联网到三星网站
有SamsungFirmwareUpdater 这个软件;下载,
安装后运行,到关键时刻,将坏屏换回,双击键盘,待一会就OK啦。

网友B:
1.软件更新:
通过三星官网下载该型号的最新固件 ,完毕后打开释放到清空的U盘中,然后连接电视,按电视遥控器的【项目】键(智能触摸遥控器的【更多】键,选择【项目】),接着选择【支持】-【软件更新】进行更新。
2.2012年及以前智能电视请进行Smart Hub复位;2013年智能电视请重设Smart Hub
Smart Hub复位:
按电视遥控器的【SMART HUB】键,然后按【工具】键,接着依次选择【设置】-【复位】,输入自定义密码或初始密码“0000”。复位完毕后,电视将自动弹出协议和条款,请仔细阅读再进行选择,选择同意后电视将重新安装智能界面中的软件。
重设Smart Hub:
按电视遥控器的【项目】键(智能触摸遥控器的【更多】键,选择【项目】),依次选择【Smart功能】-【重设Smart Hub】,输入自定义密码或初始密码“0000”。然后再按【SMART HUB】键,按照提示进行操作,操作完毕电视将重新安装智能界面中的软件。
3.若上述操作不能解决问题,请电话联系400-810-5858申请远程服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软件更新:
通过三星官网下载该型号的最新固件 ,完毕后打开释放到清空的U盘中,然后连接电视,按电视遥 ...

文字太多,,看完这个,我都直接可以用编程器 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字太多,,看完这个,我都直接可以用编程器 刷好了。。。

SamsungFirmwareUpdater把这个软件下来  连接显示器 用另外一台电脑远程打开这个软件 自动升级就行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知修了多少个。

网友:
希望大侠解释一下,远程刷机遇到提示重新启动电脑这类情况怎么处理?重启电脑后,固件升级没完成,再点击固件升级程序,还是一样提示重启电脑。

网友:
这都通病了

网友:
正好用得上,

网友:
这个程序好用

网友:
都有说在线刷机 但从来没试过 不知道怎么刷哦

网友:
三星通病啊,还有一个通病,每个信号接口都有个24C参数芯片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