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830S进水没有显示 维修 成功搞定

楼主(2014-12-09):
OPPO R830S手机进水没有显示灯光维前天收到一台OPPO手机,客户描述是不小心把手机掉进水,导致的灯光没有显示。看了下机子确实进水挺严重的,这是掉到水坑的节奏吗。。。不多说,先把它搞定!~~

A点是座子第二脚,测量是否有38V升压,没有的话就测量B点升压二极管,有38V电压就直接按图片接线即可,没有38V就测量C升压电感俩边是否有4 V左右电压,如果有电压换B点二极管,没有就换掉C,还是没有就只能换D灯控IC~~
最后将C换掉成功修复,通知客户老取机。我的方法或许不适用于你,我只是给出了思路,对于手机维修来说,有的故障很容易判断并秒杀,也有的故障要检测很多元器件才能判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