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的主板

楼主(2014-12-09):
  一个七彩虹G41的主板,点开机排针一通电就掉电,再点还是那样,连续点很多次就能开机,跑马正常,关上机放十几分钟还是那样。求高手指点

网友:
开机线的上拉电阻看看正常不上拉电压正常不

网友A:
电源换过没,主板上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

网友B:
加焊南桥试试。我遇到过修好了。南桥虚焊导致开机需要预热。看看是GB的南桥吗。这南桥容易坏

网友:
下个IO图纸量下信号

网友:
可能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换过没,主板上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

换了,没有鼓包的

网友:
那还是按上电时序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南桥试试。我遇到过修好了。南桥虚焊导致开机需要预热。看看是GB的南桥吗。这南桥容易坏

所有g41.
都为GB

网友:
一通电就掉电时,按压IO、南桥试试,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会不会是IO问题..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是否有短路。测量各大供电是否有短路

网友:
电池座氧化也会造成掉电,连续点几下能开机说明主板供电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