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易美逊显示器 有条纹波动 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4-12-09):
开机显示正常大概10秒后就开始出现全屏抖动,尤其中间位置会有黑线上下抖动
请大家来看看是屏坏了吗?

网友:
屏码片刷下立即好。

网友:
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电源滤波电容的问题吧,把那些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点屏试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屏的可能性较小!屏线,各供电查查吧。

网友:
先把屏线带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