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10L/CP5140/DP MB 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4-12-09):
今天维修华硕P5QL10L/主板,测CPU供电MOS管,内存供电,总线供电,桥供电,待机供电没有短路现象,上电测PCE-EX16 B10 3.3V正常,测开关机针5v,短接开关针CPU风扇转,能触发不显示,测内存供电1.76v 桥供电1.08v 总线1.7v CPU供电0v。查CPU 电源管理IC RT8857 24脚VCC5有5v,31脚VCC12有11.6v,查34脚UGATE1 32脚LGATE1,30脚LGATE2,28脚UGATE2都是0v,请问各位大师这主板要怎么修、、、找不到图纸,只找到RT8857芯片资料但只知道供电电压,其他脚电压不知道

网友A:
查下en脚,看看有没有开启电压。

网友B:
先换个RT8857 确定是不是芯片 问题

网友:
总线1.7V,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RT8857 确定是不是芯片 问题

我没有RT8857暂时没办法换,测EN脚电压0v,断电测EN对地阻值36欧姆,外围电阻正常,是不是RT8857坏了,RT8857不发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下en脚,看看有没有开启电压。

EN37脚电压0v,正常电压多少v?EN脚对地阻值36欧姆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37脚电压0v,正常电压多少v?EN脚对地阻值36欧姆正常吗?

看看EN是不是一个小三极管来的  是的话先拆掉看看

网友:
查EN看有没电压,没图只能慢慢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