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型号,七彩虹逸彩9400GT-GD3 VF黄金版 TC512M V16,刷了几个都不行,不是黑屏就是花屏,原bios芯片直接坏掉了,不能识别了
芯片
显卡
黑屏

网友A:
不值钱修它干嘛
karon
丢了也是丢了,这个比花屏简单一点,搞搞还能卖几十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值钱修它干嘛
丢了也是丢了,这个比花屏简单一点,搞搞还能卖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