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790GMH/128M 华擎A785GM 两块板通电没显示,供电正常

楼主(2014-12-09):
             华擎A790GMH/128M       华擎A785GM    供电正常,双波都有,时钟也有,RST键电压也有,BIOS刷了,都是官网找的BIOS, 两块板都带显存的,是不是干北桥就好了?

网友:
先干了再看

网友A:
只有干了才知道

网友:
有没有通病的啊?????????

网友:
就是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修过这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干了才知道

看来只能先拿块上去BGA试试了!!

网友:
不关北桥问题,

网友:
既然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还不显,那就干北桥吧。

网友B:
压了试试,不行就焊他

网友C:
加焊了吗怎么样了

网友D:
直接拆了烧的管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了试试,不行就焊他

不行,加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了吗怎么样了

不行,加焊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拆了烧的管就OK 了

什么管?拆北桥?

网友:
如果其他都正常的话,只能干北桥了

网友:
这板子难修,想想华硕的板子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