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接几台宏基 REVO RL80的机子 一台都修不出来。

楼主(2014-12-09):
如题 好烦。。也看不出板号是那个。。
求
求经验。。
类似板号的是 01017980B-006
或HM77S02 或241819
板号

网友:
什么问题,主板拍个高清全照帮你看看呐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如何帮你分析

网友:
各位哥 不懂上图片。。
三台不过内存 一台短路 一台网卡好像短路 但是拆了不上电 换了也不上垫 旁边有一电容短路
一台 不上电 偏偏没图纸

网友:
不够详细啊 可不可以再详细些

网友:
你讲的不过详细 你还是去淘宝买张图吧

网友:
机器都什么症状,描述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