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修了几个小米短路故障

楼主(2014-12-09):
1.小米M1短路原因有很多,只要一次排除,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2.如图拆掉红色框里的八角管,就不会短路,但是这样按开机键会没电流反应,没反应可以直接更换8058电源,也可以试着拆掉黑色框的电容,测量有没有击穿,有的话就上八角管,试机,没有也不用担心,可以换电源试机(注:换电源前次脚为接地状态,)短路原因有很多,具体原因还需具体分析。

3.如图这台机器请教了很多大神,都说是八角管的问题,可以拆了却还是短路,后面我拆了这个电容就不短路,这里注意并不是所有的短路用此方法都可行,仅供参考。

以上是自己尝试的自己案例,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短路问题。望谅解。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专业,权威,高端大气,图文并茂,真不错

网友:
照片再清楚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还没接触到手机   以后一定要修

网友:
现在修高端手机利润高啊

网友:
很强的,支持一下!

网友:
这些经验真不错,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5-01-16):
顶一下!自己动手试试修我的手机

网友:
罗老师   你也会修手机?

网友:
我这一台三星I9100电流130毫安定了字库还没换上。

网友(2015-03-06):
图文一起来。。一看就是个很专业的维修

网友:
  师傅  m3     了解不!

网友:
标注的也很到位,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