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55寸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4-12-09):
拿来一个长虹型号为itv55820d液晶电视,不通电拆开一看,开关管炸了,原来是3N80C ,用8N60C替代了,不知道行不行?心片也是炸了?型号为1271A,c通电后大电容300V,有317V稳定,但是次级没有电压,测得心片,8角有210V到207变动,6角VCC有6V到8V跳变,有高手知道哪里出问题材了,上面一关管能不能替代,电源板型号为R-HS-488-4N01    请教高手们给提示,431也换过的,不行!

网友:
用8N60C替代3N80C 恐怕耐压不够,管子会再次击穿的。开关管的S极对地间有个0.33欧左右的电阻查了吗?还有芯片6脚滤波电容应换新。

网友:
1271a引脚的元件

网友:
电源没有一定的把握 还是别去试了 太危险了 直接代换 简单安全

网友:
跳变是因为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就按开关电源一步步检查维修。

网友:
太危险了 直接代换

网友:
开关电源修要点功夫

网友(2015-01-11):
1271a是主电源芯片,首先你要确定待机电压5v有没有,没有的话就从副电源开始修.

网友:
最好用原装的换吧,免得第二次维修更麻烦,大功率电源板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