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机器连线进纸故障实例

楼主(2014-12-09):
老机器一款HP1020,打印一张进纸一半的时候全连着进第二张纸,经常卡住,之前拆开检查搓纸轮,进纸系统,都搞不定,今天又拆开,终于找到毛病,是进纸继电器的问题,位于最右边下角处,控制搓纸进度的电磁开关,电磁开关明显不能抑制搓纸轮的动作,导致连续搓纸,更换就好了。

网友A:
不用更换也可以,把有黏性的地方处理一下 就可以了,如果线圈坏侧需要更换,你这个既然能走纸说明没有坏,只是被黏住了。

网友:
激光的,我还没拆过。等到有机会,一定要拆一拆。先学习一下,下次碰到好有个思路。我碰到多的,都是卡纸,卡住了还不好取,有的纸在里面就直接挤裂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就相当于笔记本的通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更换也可以,把有黏性的地方处理一下 就可以了,如果线圈坏侧需要更换,你这个既然能走纸说明没有坏, ...

能详细说一下吗?刚刚开始做这行,虽然下了一些教程但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说一下吗?刚刚开始做这行,虽然下了一些教程但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明白。

如果能找到这个组件,你应该就知道了,  刚入行,有个过程吧。
不太了解你现在处在哪一个阶段,打印机上面的一些组件能准确的找到位置么,并知道组件叫什么名称么?

网友:
只要细观察就能找到问题!不能抑制搓纸轮的动作,导致连续搓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找到这个组件,你应该就知道了,  刚入行,有个过程吧。
不太了解你现在处在哪一个阶段,打印机上 ...

只有一部分能叫出来名字,更换过定影膜而己。

网友:
经典的机器 经典的故障 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学习!如果有打印机的各外组件的对照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