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77M-D3H开机不走字

楼主(2014-12-09):
GA-H77M-D3H开机不走字,查24针电源接口,发现3.3V对地阻值只有4R,这个正常吗?,手头只有一块板子,没法对比呀。通电可开机,不上内存,喇叭叫不停,上内存后会反复重启,手摸全板发现靠外侧的PCI-E插槽下面的芯片IT8892E烫手。谁手上有同样的主板呀,帮忙打个3.3V对地阻值。

网友:
网卡坏了吧

网友:
外设设备有问题

网友:
比如网卡、声卡、1394等

网友:
肯定网卡坏了

网友:
可能是IO芯片挂了。

网友:
点板五分钟后,手摸PCI-E外侧哪根底下的芯片,很烫手,此芯片是PCI-E转PCI接口的转换芯片,我将这个芯片拆下来,芯片中间烧破了,电源供电接口上3.3V对地阻值出来了,有100多欧,但还是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