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05原理

楼主(2014-12-09):
rt8105正常工作需要什么

网友A:
供电,开启,VREF,等。

网友B:
只能说基本工作条件,工作原理我们搞懂了不现实
查醒VCC,EN,PWM,

网友C:
1脚自举升压,2脚是VCC供电脚,7脚是开启

网友:
有人说9214等可以代换8105,我代过了,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开启,VREF,等。

VREF什么意思我是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基本工作条件,工作原理我们搞懂了不现实
查醒VCC,EN,PWM,

pwm为多少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脚自举升压,2脚是VCC供电脚,7脚是开启

弱弱的问一句自举升压是什么意思详细解释下呗

网友:
基准电压的意思,一般是由芯片内部发出的稳定电压。

网友:
需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