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iphone4主板芯片虚焊或者摔裂

楼主(2014-12-09):
什么造成iphone4不开机的原因有很多,现在列出就是常见的原因:

1.这就是iphone不开机最致命的原因,因此iphone的电池是内置的,是不可能拆下电池的,于是进水的话电池会持续给主板供,再加上主板进水短路,在主板引起短路部位就会被氧化腐蚀,轻者会烧坏小的电容电阻,重者会把主板电源管理芯片会烧坏而造成不开机。

这里很需要提醒iphone进水的客户,iphone进水后,如果还可以开机即马上关机,放在干燥的地方晾1--2天再开机试试,如果不能开机的话最好是送修了;如果关机后感觉手机后盖有发热现象只能尽快联系送修了,以免腐蚀严重费用过高。

2.iphone4摔地上或者有挤压造成的iphone不开机,容易产生硬件故障,造成电池线摔断或者主板芯片虚焊或者摔裂,严重的可能造成主板弯曲断线。

3.iphone静电自动保护,这个是最常见的iphone不开机故障,如有静电进入主板,主板会自动断电保护。需要电源键和home键同时按住10秒钟才可以开机。

网友:
屏不显但电话可以打通应该就是静电的问题吧,硬重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