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4720Z,待机0.05,开机电流上到0.1,然后又掉回0.05,

楼主(2014-12-09):
一台ACER4720Z,待机0.05,开机电流上到0.1,然后又掉回0.05,最后测到1.05V短路,因为这个电压供给南北桥,我把滤波电容都拆了,还是短路,如何确定是北桥还是南桥短路了呢

网友:
有很多种方法:烧板法,2量南北桥后面的电容或芯片上面的电容

网友:
这些都量了,因为同时供给南北桥,滤波电容在南北桥都有,烧板的话电流只有0.1A,烧不出来

网友:
测桥和周边的小电容,实在测不出的话只能取桥了!

网友:
1.05V短路有几个值啊??烧鸡的话电流那么小估计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先断开电感看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上、下MOS管都测了吗?芯片呢?

网友:
测电感阻值了吗,有多大

网友:
直接烧板,烧出来

网友:
不好 搞啊  这种机子最让人头痛了

网友:
是呀,现在纠结中,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1.烧鸡试试
2.通过别的测量数据排除
3.实在无法判定 50% ……

网友:
不会吧,大哥,这个1.05V的对地值本来就很低的,你去测量下,触发是上下管G级的电压,再就是电感的后端,是不是1.05V,感觉你的事没有CPU供电,等引起的,并不是LZ说的总线供电问题,而是后级电压没出来,导致的掉电。

网友:
这个电感正常阻值也不高(10-20欧)。断开电感,看后继还是芯片那边有短路。

网友:
试试烧板法

网友:
兄弟我手上有一片这个板子,我是二代i3独显,需要你的bios,可以发个吗?

网友:
1.05V的对地阻值很低的,。。

网友:
电感敲起来看看还会不会掉

网友:
哈哈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那是正常的  这机器PCIE槽 附近 飞线就秒杀

网友:
南北桥对地阻本来就是很小的,这个待机电流稍微大了点,看别处还有短路没有

网友:
我有一块一样的板,测对地阻值没这么小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啊

网友:
烧板法,大电流

网友:
测桥和周边的小电容

网友:
自从学了修笔记本电路, 头发也不用染了~~~

网友:
拆桥 烧不出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