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20开机电流1.3几掉到0.7几修复

楼主(2014-12-09):
我也不说维修过程了,我是走了很多弯路,因为CPU能工作内存也跑了,就是跑上去就掉电掉到0.7几久不动,有时还会掉电重启,这问题我修了一上午,结果干北桥好了,一般来说AMD确实北桥很多问题,但一般都是遇到不工作北桥空旱,加热就能开机,我今天却遇到的是工作了内存都跑了,搞了半天结果还是北桥,真心来说AD的北桥,哎,

网友:
AMD的桥都是送钱!!!什么问题先按通病来修……

网友:
AMD北桥发热量大,确实容易虚焊。

网友:
进来看看,结果没有太大的收获啊,不过AMD机器却是太爱坏了

网友:
都是通病,哎,下次先干桥

网友:
AMD的北桥虚焊的很多  不然就不是通病了    那我们也没钱可赚了

网友:
AMD 直接干 最好,,,,不然 真不好查

网友:
最爱修这类通病机器了,呵呵

网友:
amd桥发热量就是大

网友:
今天 就遇到一个北桥蓝屏的

网友:
AMD北桥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网友:
这样的也好,多关注论坛AMD的修起来好方便、

网友:
遇到amd 的内置光驱 做完系统可以读盘 一次之后就不能了   外接一直都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要多多关注amd的

网友:
散热大 故障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