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自动关机,开机以后几分钟关机

楼主(2014-12-09):
有两种情况引起苹果手机上电池就自动开机

第1步:在J2按键排线的第一脚《开机线1V8》用万用表二级体档量测是否有短路,如果短路也是会自动开机的!

第2步:检测附件侦测电压1V8《相关原件R99.C240.R119.U7.J7》可以用二级体档量测R119两端,值分别是0.5和1.0如果变0.3左右可能把C240拆掉。

看正常不,有可能还不正常就应该是这条线与1V8SD互短了《需要换U7电源模块》下面带侦测电路图
如果谁有原件位置图可以拿出来给我用,《有原件位置图写出来你们容易看懂点》我可以多写点苹果手机的维修思路出来给大家分享。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的  唉 感觉特悲剧

网友:
受教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处理了。谢谢。

网友:
苹果手机维修在没有资料的前提下经验极其重要 希望楼主发表更多的关于手机的维修案列

网友:
希望楼主发表更多的关于手机的维修案列

网友:
图片太小了,恐怕实物中对不上号!找不到空焊的本体。

网友:
感觉修苹果真的不好找思路啊

网友:
迅维可以出点教学视频,IP我拆机都没学会啊

网友:
请问楼主这种情况关机之前屏幕会出现线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