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ELL 23寸 LM230的屏左边有波纹往上动,左边画面偏红!谁修好过

楼主(2014-12-09):
DELL S2340 显示器 故障现象是左边偏红且有滚动波纹,DC芯片是 SM 4041,测得VGL=-8V   VGH=29V ,用手干扰DC部分发现偏色情况会变好一点!变好一点的情况下!测得VGL=-8.6V,  VGH=36V ,SM4041已经更换过还是一样的情况!哪位高人修过此屏?希望多多指点一下!以前白屏 黑屏 花屏都修过不少!可是碰到这货就被难倒了!

网友:
各种回出厂设置无用! LED背光  干扰时波纹无变化!倒是偏色有明显改善!

网友A:
着重检查更换DC芯片外围元件吧。

网友:
谢谢3楼!DC芯片外围元件全部检查过了!电阻全部和标称值一样!电容全换了!整流管这些全部代换还是一样!记得客户说过!以前发生过一次!后来自己好了!这次就一直这样了!可惜现在想跑电路又没有SM4041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着重检查更换DC芯片外围元件吧。

都检查过了!原件没有异常!会是PCB板线路的问题吗?

网友B:
根据描述.初步判断是没得修的了,,局部不均匀的发红..类似烧屏 这类的 就是玻璃面板的问题了  没得修...上个图吧...

网友:
把图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左边画面很粗糙!偏红

网友:
左边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描述.初步判断是没得修的了,,局部不均匀的发红..类似烧屏 这类的 就是玻璃面板的问题了  没得修...上个 ...

谢谢参与!已经上图!

网友:
我相册上传有了!不知道为什么在论坛里显示不出来

网友:
难倒就这样没得救了?

网友C:
以前白屏 黑屏 花屏都修过不少!可是碰到这货就被难倒了!
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白屏 黑屏 花屏都修过不少!可是碰到这货就被难倒了!
牛逼啊!

这些都是很基本的啊!白屏多数都是DC电路没有正常工作或者偏压没有输送到屏导致的!了解每组电压的作用就不是那么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