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36G 有复位不跑 求助

楼主(2014-12-09):
宏基4736G  机子初始问题是  进系统掉电  拆机发现NEC 果断换之  换完通电不掉电了  然后断电看了一下  330焊接的好像不完美  于是用风枪 又吹了下  再通电试机  亮都不亮了   电流上到 0.7几后 就一点一点的往上升   经测量  平台复位有了  CPU复位没有测试点 暂且认为好的   内存换了 北桥跟显卡 都热了热  因为前面能亮的 所以还没考虑换  BIOS从另一台一样的机子好板上的BIOS跟这个板子对换 还是一样  现在没思路了  求帮助啊

网友:
没吹掉东西吧

网友A:
先检查一下 CPU供电IC 的供电条件
我觉得在这一块有图纸上图纸  帮你分析

网友B:
应该没有  是对着原来NEC位置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  是对着原来NEC位置吹的

恩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 CPU供电IC 的供电条件
我觉得在这一块有图纸上图纸  帮你分析

CPU供电以经正常了  平台复位都有啦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把330电容焊下来重新装一遍吧!因为吹过后不亮的,可能电容底部焊锡流淌了。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D:
肯定吹掉元件了,楼主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把330电容焊下来重新装一遍吧!因为吹过后不亮的,可能电容底部焊锡流淌了。

以经从新换个 6个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吹掉元件了,楼主仔细看看。

好吧                我再看看吧

网友:
CPU     换过了

网友E:
LPC 总线有没有波形?

网友:
这款机器如果换了大电容还不好,就不太好搞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PC 总线有没有波形?

你说的是LPC侦周期信号的波形吗  现在没过内存  所以LPC还没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LPC侦周期信号的波形吗  现在没过内存  所以LPC还没测

那内存上有波形吗?

网友G:
用手使劲压住CPU座,有可能CPU座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手使劲压住CPU座,有可能CPU座虚焊了

有道理的、我换这东西从不用风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