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2216Vw+ 更换灯管后闪屏, 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4-12-09):
帮朋友修的一个显示器, AOC 22“ 拿来时故障初步判断,高压或灯管故障,最后经诊断确定了是灯管问题。
那好吧,不是头一次换灯管了, 拆开换之。。。。 鼓捣了挺长时间

更换灯管后正常开机, 显示器闪屏,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帮忙看看 ,指点一下。

手机录了一段视频如下:

v.youku.com/v_show/id_XODQ1MTI3NzQw.html

补充内容 (2014-12-10 21:19):
根据下面坛友提醒,可能是高压电力不足,用外接高压板测试正常了, 随后修复原板,换掉两颗高压部分 25V 470uf 电容,改为25V 680uf  目前测试稳定,画面无抖动。

补充内容 (2014-12-12 00:55):
事隔一晚,早上开机发现故障又出来了,当系统正常启动了以后,故障现象却消失,这个麻烦活啊,真是折磨人呢。

网友A:
灯管不良或没换好,绝缘处理妥当了吗?最好先换个高压板测试一下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B:
感觉像是高压板驱动力不够,换块高压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不良或没换好,绝缘处理妥当了吗?最好先换个高压板测试一下是不是灯管问题。

首先灯管确实坏了,我用外接灯管逐一检测,最后判断原显示器内的两组灯管其中一个坏了,随后更换了坏掉灯管.
按理说也没问题啊, 灯管我特意也加了热缩管,实在不行明天我都给Y换了.
换完后我也单独测试了背光, 也木有发现背光闪烁或者其他迹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高压板驱动力不够,换块高压板看看

你说的似乎也有点道理, 明天我先把其余灯管都给换掉,然后在测试,在不行,我就换个高压板测试.

网友C:
今天有空另改上去了一个小高压板测试, 结果还真不哆嗦了, 这是为何捏? 莫非是原来的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部分滤波电容出了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有空另改上去了一个小高压板测试, 结果还真不哆嗦了, 这是为何捏? 莫非是原来的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 ...

现在天气冷了,驱动力差一点都难击穿灯管

网友:
电容很容易造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