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通病换CPU 后不能关机

楼主(2014-12-09):
B470 烧铁壳 烧5911  烧CPU  , 换了CPU ok 亮机 ,

(原来的CPU 是i3 二代 ,换了B840 赛扬二代CPU )

但是进系统后不能关机, 关机状态黑屏 机器还在运转 , 大家都说是BIOS 的原因, 要原厂bios

求原厂bios 另外问下什么才叫原厂bios 它的来源是哪里, 是笔记本备份出来的 还是官网发布出来的?

补充内容 (2014-12-10 13:44):
型号:B470
板号:LA47MB 10250-2 48.4KZ01 021

NV独显 4显存 双面

I3 换 低CPU 或其他CPU 重启延迟久 不关机现象刷这个bios 保证好
BIOS 资料在 13楼

网友:
论坛里有下载,没必要去官网

网友A:
再换个U试试 ……
这个机器修通病后换U 没遇见过要刷BIOS的

网友B:
这机子换U没见过楼主说的关不了机的情况

网友:
BIOS 放个电试试吧。。要不就再换个U   都是这个意见了。。

网友:
不会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不能关机的原因,最好简单测下。最好裸板,在PE下试试

网友:
系统,外围,cpu,bios  四样

网友:
再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这机子可是CPU坏的多哦

网友:
如果有两个BIOS的话一起刷就ok,遇到过B460,V460

网友:
型号: B470
板号: LA47MB 10250-2 48.4KZ01 021

NV独显 4显存 双面

I3 换 低CPU 或其他CPU 重启延迟久 不关机现象刷这个bios 保证好

论坛上很多bios 很混乱大多都是三无bios 没标注 缺少说明 下的B470 都会下到B460 V460 B470E 等等乱七八糟, 这个bios亲测的,备份出来的 有身份的 才是正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个U试试 ……
这个机器修通病后换U 没遇见过要刷BIOS的

真的是bios 的事,  这个机型BIOS 是应对CPU搭配 供电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换U没见过楼主说的关不了机的情况

这要看你换的是什么CPU 了 , 低压CPU  或者标准cpu  赛扬 奔腾 酷睿 电压标准配置都不一样

网友C:
BIOS兼容性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兼容性的问题吗?

联想这奇葩BIOS  应对的不一样CPU 都有不一样版本的bios,固化而不智能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百分百BIOS问题

网友:
故障与楼主一模一样,但是刷了 楼主的BIOS  还是一样,我换的是 2330M ,换I5二代的也是一样  他原来的CPU也是2330M   之前别人修过 ,不知道之前是不是I32330M 还是I32350M,反正到我这里 CPU 是坏的  BIos在论坛下了好多个 ,都是一个样,PE也是关不了机器 ,重启很慢,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准备换EC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