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P 2009F 无显示维修求助

楼主(2014-12-09):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3426
HP2009f 故障和这个帖子的里描述的一样,没12V输出,5V只有2点多V,测到有一个二极管击穿了,现在手上没有这样的二极管(SR520),也没找到可代换的,帖子里说的用一个整流器代替那两二极管,请问这种方法怎么改,然后那种整流器用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只能用消特基二极管代用可以用1N5822代用

网友A:
是二次电源刷出的二极管吧?去料板上找个三个脚带散热片的对管改上去就OK了!单换一个不保险,另一个也会坏,要换就换一对!

网友:
图中带散热器的不是整流器,只是个共阴或共阳的双二极管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二次电源刷出的二极管吧?去料板上找个三个脚带散热片的对管改上去就OK了!单换一个不保险,另一个也会坏 ...

那要怎么改呢?

网友C:
用万能的模块吧

网友D:
将图中的1、3脚连在一起做正极,2脚为负极。内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并联使用,提高工作电流。当然也可找一个电流较大的单体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快回復二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怎么改呢?

位置自己安排,两个二极管是并联的,对管也是这意思两边的脚连在一起,中间脚是输出!

网友:
这个用通用模块好像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将图中的1、3脚连在一起做正极,2脚为负极。内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并联使用,提高工作电流。当然也可找一个 ...

一般有些什么型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