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淘宝店买的液晶编程器不会用,可以求教吗?

楼主(2014-12-09):
基地淘宝店买的液晶编程器不会用,可以求教吗?

网友:
同感  会一点  不如866用的顺手

网友:
你安装了驱动了没有?里面配有一张光碟,安装的时候 有几个PDF在桌面有教你怎么使用的。

网友:
呵呵  光碟是坏的。又买了几次元件也没有补发

网友(2015-05-31):
应该发个网盘版的,这样就方便了

网友(2015-10-21):
用的最简单的MINI PRO

网友(2016-05-19):
866要拆出来刷,好麻烦

网友(2016-06-19):
最近买了一个刷储存芯片的编程器,还在研究中

网友(2016-10-31):
这个不难   选好芯片 读取 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