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板到EC间的信号线经过4.7K电阻上拉到3.3V,信号线上应该多大的电压?3.3还是1V?

楼主(2014-12-09):
折腾人的hp 4446s触控板无反应,换触控板、刷bios、换EC都无效,线路不开路,信号不拉低。触控板指示灯不亮,触摸、按键无响应,触控板上有电压,信号线上无波形。
再查,发现一个问题:触控板出来的排线4条线:3.3V GND imclk imdat ,两条信号线经4.7k电阻上拉到3D3V_S0,当不安装触控板时,信号线上有3.3v电压,装好触控板,电压降至1.1 1.2V,触控板的按键和触摸部分可以分开,详细信息如图:

1 上面是新的触控板,去掉了触摸部分,下面是坏的,我去掉按键拆开了。这部分很简单,con3进来4条线,转一圈,增加两个按键点,到con4就有6条线,后面接触摸平板上的电路。
问题:单单按键部分,几条线应该是谁都不挨谁,但是测量新板子的imclk 和 imdat,之间有阻值,二极管挡约400多

2 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这是上电进系统后电压情况
问题:只要接上新触控板按键部分这一块,imclk imdat上的电压就为1.1 1.2V,不知道正不正常。

跟卖家交涉,卖家说板子没问题,是驱动没有装好。驱动装了,也是一样,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

补充内容 (2014-12-10 14:25):
图纸在8楼,各线打值在9楼

补充内容 (2014-12-10 18:07):
飞线后终于触摸可用了,在10楼,可以怀疑新买的触摸板是坏的吗?

网友A:
看来楼主是花了一番心思的。3.3接上触摸板就变成1V 感觉不大对,当然我也没测量过。3.3上拉直接飞线到信号如何?还有有无进BIOS看过,触摸板?键盘上有无关闭,换自己硬盘装系统看看,很多时候系统也会影响。

网友:
CON3到CON4之间有短路的!

网友:
华硕驱动没装好会不能用,但HP没听过。

网友B:
CON3到CON4  之间   3.3V  imclk imdat   GND这四个相互之间的阻值
还有各个线的 联通 情况

测完发数据上来

网友B:
有没有图纸啊  共享一份 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是花了一番心思的。3.3接上触摸板就变成1V 感觉不大对,当然我也没测量过。3.3上拉直接飞线到信号 ...

主板设置里面找了好几遍,没有发现触摸板设置项
键盘上的功能键也没有发现开启按键
系统重新安装了,驱动也打上了,暂时还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图纸啊  共享一份 大家帮你看看

图纸有,回头发上来,谢谢

hp 4446s POPEYE_MB_1_0312 1633 11242.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N3到CON4  之间   3.3V  imclk imdat   GND这四个相互之间的阻值
还有各个线的 联通 情况

网友:
下午动了个手术,舍掉按键板及排线,直接飞线连接音频板和触摸平板,开机进系统的时候,触摸板的灯亮了!触摸可以使用!

1 直接飞线,上面是拆出来的按键和排线部分,怀疑线直接漏电。

2 开机进系统时,触摸板上的灯终于亮了,而且可以使用!

现在可以说是新买的触摸板是坏的吗?

网友B:
3.3对GND没阻值????
这不正常  说明板子内阻过大

网友B:
飞线要是可以解决  就直接飞过去用了  呵呵  看你搞这个问题好几天了

网友C:
线断了或者是金手指位置接触不好吧,如果线接过去就能用,怎么会是触摸板坏呢

网友:
上拉当然要3.3V了,不然就失去了上拉的意义了!

网友D:
我个人感觉,,没3V电,那不正常,,,换吧,,笔记本电都要3V这样的,不会因为经过什么电阻就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对GND没阻值????
这不正常  说明板子内阻过大

接上触摸的板子应该有阻值,我是拆下那个摸的板子,直接测量排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要是可以解决  就直接飞过去用了  呵呵  看你搞这个问题好几天了

可不是嘛,一直没有怀疑触摸板有问题,竟在别的地方打转转了
直接飞线还是不行的,排线上还挂着两个按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断了或者是金手指位置接触不好吧,如果线接过去就能用,怎么会是触摸板坏呢

我描述有问题,说不太清楚。
排线上挂着两个按键,和触摸的那个平板是分体的。不用排线直接飞线时,触摸可以用,按键就没了。
单独排线线间打值都不是绝缘的,说明有问题的是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感觉,,没3V电,那不正常,,,换吧,,笔记本电都要3V这样的,不会因为经过什么电阻就少电压,

我也是这样理解,一般上拉打值,不带下拉分压的,还应该是3v

网友E:
单独测量排线不连接电路板有阻值的情况,肯定是不正常的,看图来说,是可以飞线的,楼主这样看行不行;先把CON3四根线飞线到主板,CON3排线不插,然后把CON4排线插上,这时有个问题就是那两根线有阻值的问题,这个要解决掉,就是从CON4根上把那两根有阻值的线剪掉,留下增加的那两根按键线,这样改,应该按键也能用,触摸板也能用了吧,这是在不花钱的情况下,改制,其实我们搞维修的,要多动脑筋,学会改制电路。

网友E:
对了,还有个问题,就是按键的两个点下面的触电上的线,也要留下,不然按键时行不成短路,按键也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独测量排线不连接电路板有阻值的情况,肯定是不正常的,看图来说,是可以飞线的,楼主这样看行不行;先把 ...

你说的很多,如果要改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了,还有个问题,就是按键的两个点下面的触电上的线,也要留下,不然按键时行不成短路,按键也不能用的

中午我试试,谢谢你的方案。
按键的两个点,上面是来自con4,下面是GND,应该能改

网友:
直接飞线 按键和触摸板来个并联   两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