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大神们成全,一个妹子的机器

楼主(2014-12-09):
y480,开始时候不上电,拆开看看就装上了。发现上电了,但是没有反应,就是光驱转了一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屏幕根本不亮,外接了显示器也没有信号,请问各位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如何解决。一个妹子的机器,不想让她失望,求各位成全。

网友A:
KAO,你拆开后也没测电压、阻值的吗?你不是修机子的吧?

网友B: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说他能是修机器的吗,你可以换主板

网友C:
你这样表现的,大神都不帮助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KAO,你拆开后也没测电压、阻值的吗?你不是修机子的吧?

肯定不是啊,学生党,理论还挺强,但是拿着万用表就不晓得干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说他能是修机器的吗,你可以换主板

不是,学生党,理论还好,拿起万用表有点儿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送修吧。。。

那请问能估计下是什么问题不能?

TTJ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表现的,大神都不帮助你啊,

求帮助啊,给点儿建议也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请问能估计下是什么问题不能?

让你们老师修呗

网友F:
你都不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让你们老师修呗

我们老师才不管这些破事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都不测量

能请问下具体测量那个位置不能呢

网友G:
一看就是没有实践经验的。先按维修流程开始慢慢检修吧!

网友H:
建议还是送到最近的维修站点检测维修,以免再扩大故障,只会拆装机并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看就是没有实践经验的。先按维修流程开始慢慢检修吧!

对对,我慢慢来,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还是送到最近的维修站点检测维修,以免再扩大故障,只会拆装机并不能解决问题。

也许您这个建议是再正确不过了

网友I:
你是学习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学习什么啊?

学习通信的

网友:
你有没有BGA

网友:
呃,擦擦内存,清清灰,电池放放电,还不好就没有然后了
直接掏自己腰包买块主板换上,OK 解决 亮机
对小女说 小毛病 解决了 有事再找你

网友:
哥们不是修电脑的吧  只会拆装

网友:
楼主这是换板的节奏呀!!

网友J:
这太容易了,1.拆开机子,随便测几下电阻电压(当着妹子面)、如果不会就随便捅、2.告诉他主板有问题呀,然后用你那理论忽悠晕他,拉到外面玩一次。3.主板型号会看吧,在网上置换一个。换上ok,算是给你妹子的酬劳吧。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表现的,大神都不帮助你啊,

哈哈对啊。电流电压一概不知,大神也帮不了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学生党,理论还好,拿起万用表有点儿蒙

呵呵。外接显示器显示吗。接电流表电流可以跑到多少呢?所有供电出了吗。。。有擦擦内存条试试吗。。。拆开有检查烧坏,断线,进水吗?该不会是拆开好了,结果你没装好不显示了吧。。。

网友:
这说的太简单,都没法去说方法

网友:
不是维修的同行, 我一般不回答这种问题

网友:
你把内存拆下来,再开机看有没有报警声

网友:
建议你拿到专业的维修店。。没有专业的仪器你是不可能完成的。。

网友:
看来泡妹子要泡汤了~~

网友:
这种的话真的帮不了你  和你说什么的你也不知道怎么量啊

网友K:
测电压啊 ,大哥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测电压啊 ,大哥

lz是学生党,你就别人家测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lz是学生党,你就别人家测了

那楼主那什么去修?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那楼主那什么去修?

他只是好奇进来申个账号问下,他都不是同行

网友:
拿去维修店修好了就对妹子说是你自己修好的不就是了

网友:
啥都没有    ,估计没有人能帮到你,你要是不是专业搞维修的  建议你送到维修点吧。

网友:
你把维修想的太简单了,三言二语就能把笔记本搞定呀!

网友:
你都没有说清楚 问题阿,靠这人,也真是高手,还说理论强,理论强的人也不是这样阿

网友:
学生党的话换主板最快了。。。。。

网友:
你说的问题没那么详细,你还是按照时序一步步检修吧。

网友:
查待机芯片条件,EC条件,南桥条件,内存条件,cpu供电。复位条件慢慢查。

网友:
一吹二焊三清洗~不行换主板...哈哈

网友:
第一你没有经验第二没有设备第三你没有基础   不要没把握的事情谁便许诺 还是找个专业人士瞧瞧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他只是好奇进来申个账号问下,他都不是同行

那这种人就别离他,要是人人都知道电脑咋修,我们去干什么?

网友:
首先我们很想帮你但是你现在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说是无从下手啊。
信息量太小了,最起码你不会修总会用可调电源插上看看是否能够触发吧再或者把电流的跑法告诉我们也好帮你啊如果不触发查找KBC的供电是否存在若无找3v5v供电坏则修之。接下来找KBC晶振是否起震,若无查之修之。查找他的待机供电提供的一个RC复位单元电路看是否正常若坏修之。还有ACIN的电源检测是否有。总之你先得明白要想修机器你得动手不动的话除非你是奥特曼可以用你的感情感化它让他自己好。最后助你豪孕一露瞬疯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太容易了,1.拆开机子,随便测几下电阻电压(当着妹子面)、如果不会就随便捅、2.告诉他主板有问题呀,然 ...

第二条如果他能做到就不需要靠修电脑把妹了。。。哈哈

网友:
晕,说的蛮笼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这种人就别离他,要是人人都知道电脑咋修,我们去干什么?

修机器又不是说说就会的,这就算给他一步一步教了,他也修不了

网友:
这也太表现了吧, 给我搞

网友:
这个什么都不懂得,还是别去瞎折腾了,免得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