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S40H,待机正常,可是开关键上没电压,不开机。本人新手。求助。

楼主(2014-12-09):
  今天接了台清华同方的笔记本,型号是S40H,插上电源待机正常,心想没什么大问题。查待机条件都有,就按触发键 。可是傻眼了。不触发。用表打下。开关键没电压。用表跑电路没跑到。求高手指教。

网友:
跑线路找开关键的上拉电阻!或直接飞线接个上拉。

网友:
EC那边的开关信号,有没有3.3V。如果有直接短接

网友:
EC那边短接看能不能开机 能就是短线了吧

网友:
笔记本想跑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
EC那边有PWRBTN信号。短接开启不了啊。

网友:
论坛里有个兄弟发了帖子,你们都没仔细看,要接VGA接口的

网友:
接V GA才能触发吗?没道理啊

网友:
用手按按EC EC虚焊也会不触发的 我以前一台本本条件都满足 就是不触发

网友:
本机桥问题已好。谢谢各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