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一块华硕AMD的板

楼主(2014-12-09):
华硕M4N78se的板明明今天点的时候,风扇转下就停了,根本点不亮。为什么放了两天后再拿出来却能点亮了,而且测试系统稳定性都没有什么问题的。难道是排阻和桥自己好了?为什么呀?

网友:
哪是因为前几天下雨,太潮湿了。 放了几天当然好了。

网友:
嗯,有道理,谢谢你的解释,

网友:
自然原因无法解释哦

网友:
华硕板子搞不懂。啥情况都能出现

网友:
软故障可能吧!某个器件要坏不坏的!用几天估计板子还得回来

网友:
还是多 测试下  有问题就是有问题

网友:
电阻和桥的故障多.

网友:
没有返回来吧。

网友:
估计用没两天就返修了。